为什么组态王与S7-200连接显示速度慢?有时超过5秒!

楼主(2010-05-01):
为什么组态王与S7-200连接显示速度慢?有时超过5秒! 程序很小,很简单。上位机画面也很简单,只有2个画面。
请高手指点

楼主:
请高手指点

楼主:
使用PPI连接,速度19200

网友A(2010-07-31):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模拟量采集然后显示大概有2-3秒的间隔时间,还没实际调试控制,如果实际控制也这样慢,那就不能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显示速度慢得出奇!

楼主(2017-01-09):
MCGS功能没组态王好,但没有速度问题。

所以我们给用了MCGS,无论是PPI/MODBUS/TCP

都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