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起升故障!!

楼主(2010-05-02):
      我厂一台行车使用的是定子调压调速控制,使用的是温州久久的调压调速器,主钩为2台132KW双轴电机,主钩在打上升时正常,但在打下降1,2,3档时行车主钩不下降反而上升,但在下降4档时正常下降,未找到原因请各位师傅指点指点

楼主:
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加我QQ283647139  一起讨论研究。

网友A:
下降123的时候是空载还是带载的?楼主说的下降是否是电机的实际旋转方向?一般空载时接触器有可能是上升的

楼主:
下降123档是空载,使用的是QY1/T的调压调速器,但是其他车在空载情况下是正常的。只有这台车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可能是下降的控制线路有问题了

网友C:
控制回路、调压调速控制也没有什么问题,本身就是这样的,在空载下降123的时候有的行车会出现这种情况,带载情况下不会出现下降1,2,3档时行车主钩上升情况是否?不知我说得对不,楼主?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观点,带载情况下不会出现下降1,2,3档时行车主钩上升情况是否?

网友E:
肯定有问题

楼主:
此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现在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是由于调速器的频率反馈线路出了问题,后经处理后就运行正常了。

网友F(2010-12-07):
由于调速器的频率反馈线路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