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PLC程序中允许有两个不同的通讯数据格式存在吗?

楼主(2010-05-03):
比如在一个PLC程序中有两个通讯格式,MOV  H88  D1120 (用于变频器),  MOV  H86  D1120(用于温控表),这样可以共存吗?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的,不过不要同时接通,轮询.

网友B:
PLC方完全没有问题。

硬件的接线和通讯协议可能要慎重考虑。

网友C:
最好别这么玩,应该行不通

网友B:
我给你一个信心。

我用200XP中的一个通讯口同时和OMRON 3G3MV变频器做MODBUS通讯,富士W系列伺服驱动器非热门协议通讯。不改变硬件连接。仅重新下载程序。

结果。两个设备都可以分别完整通讯。只是我的程序还没有把两种协议写到一齐。

所以你放心。只要你清楚下位机的协议。编程序通讯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