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的R4088、R4080是什么联系?

楼主(2010-05-03):
永宏PLC的R4088、R4080是什么联系?如何将输出的脉冲转换成伺服移动的脉冲?

网友A(2018-03-31):
DR4088有清空,我用的是富士伺服。驱动器RYC751C3-VVVT2型号,伺服有设置加减速度时间,没有原点复归爬行速度设置的。最大转速3000R/P,陈工,你觉得伺服什么参数就会影响到它的复归速度?参数6的数值加大到1100以上就会开始跑过原点位置,1000的数值就刚好在原点,但是速度太慢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