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485通讯接线问题求教

楼主(2010-05-03):
台达变频器485通讯,用的是水晶头,1:15V,2:GND,3:SG-,4:SG+,5:NC,6:通讯使用。我想把它与台达的PLC485通讯,请问要把几号线接到RS485+,几号线接到RS485-呢?谢谢。

网友A:
4:SG+接到RS485+;3:SG-接到RS485-

楼主:
谢谢!彰辉同志。呵呵

网友B:
SG+接到RS485+;3:SG-接到RS485-

网友C:
正有此问, 1:15V,2:GND,5:NC,6:通讯使用   那这些不用的接口是空着不接吗? 谢谢

网友D(2010-09-26):
二线控制:RDA与SDA和SG+接在一起,RDB与SDB和SG-接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E(2012-12-05):
台达变频器与西门子PLC通信线的接线有谁会呀

网友F:
台达变频器与西门子PLC通信线接线如下:

             SG+ ------------ +3

             SG-  ------------ -8

网友G(2013-04-27):
  台达变频器                    FX1N-485BD通信板

   1; 15V

   2;  GND

   3;  SG-    -------------------     RDB

   4;  SG+    -------------------     RDA

   5;  NC

   6;  通信用

注意;FX1N-485BD板上的RDA 和SDA要用一根线短接,还有RDB和SDB也要用一根线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