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关于伺服同步的问题!

楼主(2010-05-03):
两伺服中间加浮辊,如何实现两伺服高精度同步!注:伺服是周期性运动,一定的初始速度开始,加速到100K左右的速度,然后减速到初始速度停止;整个过程最快在0.3s完成。

网友A:
包装机械上常用的机构,发脉冲前先检测下浮辊当前位置是高位还是低位,然后决定后面一个伺服多发还是少发一定量的脉冲

网友A:
呵呵,有浮辊不可能高精度同步的,只能是整个生产过程同步,即误差不会累计

楼主:
谢谢w5880527的回答!只是我想实现运动中同时控制:也就是说你的方案是在脉冲发送前来根据浮辊位置决定多发还是少发,我需要在脉冲发送过程中进行多次控制。比如我整个过程需要发送1000个脉冲,每发完100个我就实施一次控制,能实现吗?望指教!!!!!!

网友A:
你那样控制或许能减小浮辊的跳动吧,不过这样控制真的有些难度哈,中途需要不停的对速度进行调节,感觉有点象插补什么的了。浮辊一般都是一个开关量的传感器进行检测,精度有限,你这样做需要对检测环节进行改进,要如实的反映当前确切位置

楼主:
是的,正如你说的检测环节须作改进,但我更关心如何在发送脉冲的过程中实时改变速度?是改变发送频率还是改变发送脉冲的数量?还是做其它工作?据我所用的松下FPsigma好像没法实现!不知实时改变伺服的电子齿轮能否实现?再次请教!!!!!!!

网友A:
频率变了数量肯定也变哈,不知道你的实际工艺,个人感觉那浮辊本来就是用来容忍两伺服不同步及消除其它机构误差的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说法  。如果真的想同步  如果楼主现用的PLC 发脉冲控制的  恐怕难以实现。。  楼主的要求应该好象要实现(  运动中补偿同步)。。如果是这样  早点换控制器。。或者至少是 运动型PLC。再或者买带“同步功能”的伺服(这阵子宣传这种伺服服的广告特别多)

我感觉楼主的工艺 似乎要求  2个辊子之间的张力变化要小   应该还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B:
如果发脉冲   先不考虑浮辊的问题    即使使用同一个脉冲驱动   由于前后2个伺服的刚性问题  都很难保持同步。。

。。。。。。

网友A:
除了刚性,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两伺服带动的送料辊尺寸误差就会引起不同步了,打滑,材料变形....电子轴的印刷机同步要求高,不知道咋实现的

网友C:
可以选用同步控制器试试。

www.top-cnc.com    qq:48422981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两台伺服同时接收同一控制器发出的脉冲源,当然它们之间由于各种因素肯定不会同步;同时利用通讯让控制器通过中间浮辊位置实时运算并修改后面伺服的电子齿轮,不知方案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