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楼控MEC故障

楼主(2010-05-03):
    西门子楼宇设备控制器MEC1101 (549 611)运行指示灯和通讯正常,所有的开关量输入输出正常。但模拟量输入输出均不正常:在insight中对应该DDC的模拟量都变成黑色,用MMI连接所有的模拟变量状态为FAULTED。用该控制器输入输出板上的MC68HC11  cpu安装到另一台同型号的DDC上,出现了相同的现象。请教各位大侠,是硬件故障还是cpu中固有软件问题?或其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