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MCGS嵌入版 6.8中可不可以实现中断功能

楼主(2010-05-03):
当满足一定条件时,执行某一策略,不满足条件时,停止执行该策略,等条件满足时继续执行该策略。不知是否表达清楚了,多谢解答!

网友A:
  可以实现你上述功能。

MCGS的软件里有个策略叫“事件策略”。“事件策略”主要实现的功能就是  但条件满足时执行其相应功能,条件不满足不执行。

其使用方法跟“循环策略”类似。只需给其一个条件即好。运行时软件会自动判断此条件,当条件满足时自动执行其策略,不满足时不执行。其执行范围跟“循环策略”一样,策略支持的它都支持。

不知有没回答详细,如若还有需要可联系mcgschzh@263.net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