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卷帘门电机的结构。其限位怎样调整?

楼主(2010-05-03):
电机220v。一根公共线。一根开,一根关。一根地线。

其电机结构?

 限位在电机内

网友A:
其实你打开电机內的限位开关看看你就会明白,因为它是利用螺杆来调节的,再加上两对触点,简单得很。

网友B(2011-11-24):
我公司的电动卷帘门能升到位,但不能降到位,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楼主还是打开电机看看吧!4个微动开关作行程控制用,调整下降行程限位到你想要的地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