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程序中,数据区D的初始值如何设置?

楼主(2010-05-03):
希望数据区d有一个初始值,以后该值通过程序设置会改变,但是断电后能保存下来,该如何设置?

网友A:
那就是断电保持的寄存器了.编程软件有设置初始值的功能的.

网友B:
用M8002初始化脉冲并个M4000常闭触点,输出给D4000赋值的指令,再置位M4000,这样就只会设置一次,以后都通过程序改变值了。。。

网友C:
在软件中可以设定初始值,下载的时候选择保密下载程序及数据即可。

网友D(2010-06-05):
LD M8002                    MOV   K(  )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