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信捷PLC编程软件的小小建议?

楼主(2010-05-03):
最近使用了信捷PLC,在使用其编程软件过程中,发现有几个问题

一是,编辑功能比较弱,插入行还是可以,插入列时,经常容易使原梯形图错乱,不够方便

二是没有分段功能,就像西门子300中的网络的概念,整个程序没有可以注释的地方,不利于程序观察

三是整体执行速度慢,在几个编辑画面中切换时,有时会很慢,语法检查过程中,也时有停顿的情况,不知道是电脑问题还是软件

问题

网友A:
程序注释可以插入空白一行,然后写入注释,但是注释前要加个分号,即;  就行

网友B(2012-05-05):
引用 网友C:


你好,能给我一份信捷的Plc编程软件吗?谢了。我现在用PLC 16点PLC XC1-16R-E,文本显示器是op320.我邮箱是wangquanxin1028@163.com     不甚感激

网友D:
信捷网站软件 资料都有很多的

www.ytleader.cn

网友E:
你可以到信捷官网去下载,很好的,好多资料都有的!

网友F(2012-06-20):
你好,在PLC的编程软件中是可以插入行注释的,方法是在行的最前列鼠标双击,在跳出的输入框中你就可以输入行的注释内容,中英文都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好,在PLC的编程软件中是可以插入行注释的,方法是在行的最前列鼠标双击,在跳出的输入框中你就可以输入行的注释内容,中英文都可以。

你是信捷 的 技术支持吧,  我建议 你们把 C 函数 里面的 形参 改成 可以 用户定义的,而不是传送一个 D 区首地址 就 不管了,这样参数一多, 不方便 识别各个参数, 例如 W【0】,W【1】....   B【0】,B【1】...  这是仕么啊? 太差劲了

还有程序不能分段, 所有的程序 在一页 内,程序多了,不便于查找,程序没有 结构可言,乱糟糟 的,软件比较差劲!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你是信捷 的 技术支持吧,  我建议 你们把 C 函数 里面的 形参 改成 可以 用户定义的,而不是传送一个 D 区首地址 就 不管了,这样参数一多, 不方便 识别各个参数, 例如 W【0】,W【1】....   B【0】,B【1】...  这是仕么啊? 太差劲了 还有程序不能分段, 所有的程序 在一页 内,程序多了,不便于查找,程序没有 结构可言,乱糟糟 的,软件比较差劲!

所以只能做做一次性的小项目。稍复杂点的程序苦不堪言啊。

网友J:
这确实是一个让人纠结的问题···

信捷作为国产大品牌之一,软件的不完善太让人揪心了!!!

网友K:
很老的问题那

用group指令不就可以分段了

还可以想查哪段查哪段

网友L(2012-08-13):
凭心而论,信捷的编程软件还是蛮好用的,只是个人有没有用习惯而已,人总是对自己第一使用习惯比较印象深刻。就像上面所说的,行注释,另外还可以软元件注释,程序分段的话用GROUP和GROUPE指令,不影响程序执行结果但是可以给程序分段。这些都很好用的,还有想说的是信捷就是信捷的,不用跟别家的一样吧!

网友L:
5、注释添加

5.1 功能:

a、可以将程序分成若干段注释,使每段程序作用一目了然,其优越性在大程序上体现的尤其明显;

b、可对每个软元件进行注释,即方便用户阅读和理解别人的程序也方便编程者长时间后阅读自己的程序;

5.2 应用:

a、行注释

在对行进行注释时,只要在相应行的最左端双击鼠标左键,然后在弹出的输入框中输入以;符号开始的注释语句。

注意:;必须是英文输入状态下的分号,而不是中文状态下的

 b软元件注释

XC系列PLC编辑软件在对软元件进行注释时,先将鼠标光标移动到对应的软元件上然后右击鼠标,将会弹出菜单栏:

点击修改软元件注释将会跳出编辑软元件注释编辑窗口,输入注释内容即可:

也可点击菜单栏显示软元件使用列表

双击出现光标后输入或修改注释,进入梯形图界面后,点击菜单栏内梯形图显示节点注释 即可

网友M:
不好好读书的人老是提这样无聊的问题。C功能我觉得已经很好用了。 没必要开放太多。注释方面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M:
这样注释一般应该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N:
三菱的又怎么样,还不如信捷好用。得向西门子学习下。

网友I:
不如向codesys或kw买授权。这两家的iec61131支持的好。用的人也多,除了几个大牌子,现在基本都在用他们的软件了。

网友O(2012-12-31):
信捷把编程软件里的帮助做好一点就可以了。

可以解决许多使用中出现的问题。

网友P(2013-05-23):
国内好几家都买codesys了,确实很好用,kw 就算了吧,用了3年,不如3s好

网友Q(2013-07-06):
个人习惯问题,我用信捷就比用西门子方便,因为我很少用西门子的

网友R(2017-03-10):
信捷plc编程软件支持仿真么

网友S(2017-06-06):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到信捷官网去下载,很好的,好多资料都有的!

网友T(2017-07-07):
程序大了之后,虽然有group分段,但是看着还是很麻烦啊

网友U:
银行已经答应打印机答应

网友V(2018-08-20):
新手前来学习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