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G5变频器上电不显示,反复开关电源几次后正常

楼主(2010-05-04):
最近拿到一台IG5  变频器,故障是上电后不显示,无显示时各项电压正常,关掉电源等一会在开电源,还不显示,反复开关电源几次后正常。等关掉电源后再开又不显示,反复上述几次后又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我确定是主板有问题,换一块主板开关电源都正常。还有我想问IG5变频器的电源检测部份电路在哪个位置

网友A:
开关电源的反馈的稳压管可能电压不对。你用数字表去量p5一定小于5v所以不显示。

网友B:
这个要咨询LG厂家的维修工程师啊,如没电话,我可以告诉你,发邮箱给我591191047@qq.com!

网友C:
有虚的地方吧,ni

网友D(2010-06-04):
直接检查电源的启动电阻,可考虑并联一个820K的一试,在K2225的旁边,正常阻值1.5M左右

网友D:
搞错了,那不是启动的问题,没有看清

网友E:
你从霍尔线路查过去试试。

网友F(2010-07-05):
看似现象很古怪,其实不然。5V电压对吗?

网友G:
电源板部分虚焊,电源板部分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