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高手:F系列输出问题

楼主(2010-05-04):
台达F系列30kw一台,上电CF3.3    检查发现0721有腐蚀,更换后OK,运行无输出,量驱动电压都正常,怀疑主板问题,更换后,无效果。未解决......

台达F系列15kw一台,上电显示正常,运行量输出,缺相。拆机发现V相周围色环电阻发黄发黑,经测量,无损坏,量模块,24与12脚短路,即V相损坏,测光偶3120,U相无电压,再测U相电源过来的那个二级管,有电压,更换3120无效果。未解决......

网友A:
F型变频器质量问题较多!CF3.3可能是主板问题!

楼主:
换过主板了,不行

又沉了.......................

网友B:
电流传感器,查下,我有这个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