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 故障检测方法

楼主(2010-05-04):
一,电动机不能启动:
1, 电动机不转且没有声音:电源或者绕组有两相或两相以上断路,首先检查电源是否有电压,如果三相电压平衡,那么故障在电动机本身,可检测电动机三相绕组的电阻,寻找出断线的绕组。
2, 电动机不转但有嗡嗡声:测量电动机接线柱,若三相电压平衡且为额定电压值,可判断是严重过载,检查的步骤:先去掉负载,这时电动机的转速与声音正常,可以判定过载或者负载机械部分有故障,若任然不转动,可用手转动一下电动机轴,如果很紧或转不动,再测三相电流,若三相电流平衡,但比额定值大,说明电动机的机械部分被卡住,可能是电动机缺油,轴承锈死,或损坏严重,端盖或者油盖装的太斜,转子和内膛相碰(扫膛)当用手转动电动机轴到某一角度时感到比较吃力或听到周期性的擦擦声,可判断为扫膛。
3, 电动机转速慢且有嗡嗡声:这种故障表现为轴振东,若测得一相电流为零,而另两相电流大大超过额定电流,说明是两相运转,其原因是:电路或者电源一相断路,或电动机绕组一相断路。小容量的电动机可以用万用表直接测量是否通断。中等容量的电动机由于绕组多采用多根导线并绕多支路并联,其中若断掉若干根或断开一条并联支路时检查起来就比较麻烦,这样的情况通常采用相电流平衡法或者电阻法。电阻法用电桥测量三相绕组的电阻,如三相电阻相差百分五以上,电阻较大的一相为断路相。
经验证明:电动机的断路故障多数发生在绕组的端部,接头处或引出线的地方。
二,电动机启动时熔断器熔断或者热继电器断开
1, 故障检查步骤:检查熔丝是否合适,检查电路中是否有短路,检查电机是否短路或者接地。
2, 接地故障的检测方法:用摇表检测电机绕组对地的绝缘电阻,当绝缘电阻低于0.2兆欧时,说明电机严重受潮。用万用表电阻档或校验灯逐步检查,如果电阻较小或者校验灯较暗说明该项绕组严重受潮,需要烘干处理,如果电阻为零或者校验灯接近正常亮度,那么该项已近接地了。绕组接地一般发生在电动机出线孔,电源线的进线孔或绕组伸出槽口处对于后一种情况,若发现接地并不严重,可将竹片或绝缘纸插入定子铁芯与绕组之间,如经检查已不接地,可包扎并涂绝缘漆后继续使用。
3, 绕组短路故障的检测方法:绕组短路情况有匝间短路,相间短路。A利用兆欧表或者万用表检查任意两相间的绝缘电阻,如发现在0.2兆欧一下或为零说明是相间短路。(检查时应将电动机引线的所有连线拆开) B分别测量三相绕组的电流,电流大的为短路相 C用短路探测器检查绕组间短路 D用电桥测量三相绕组电阻,电阻小的为短路相。
三,电动机启动后转速低于额定转速:
若几部电动机同时出现这样的问题一般会是供电电网电压过低。
若一台电动机启动有嗡嗡声并有些振动,要检查是否定子绕组一相断电,可测量三相电流是否平衡,
有嗡嗡声但不振动检查三相电压是否太低。
当空载后电动机转速正常,而加载后转速降低,
检查步骤:
首先将电动机空载启动,如转速正常,可将电动机加上轻载,如转速低下来,说明负载机械部分有咔住现象,若机械部分没有故障,电动机转速不见降低,可使电动机在额定负载范围内运转,若电动机转速下降,给人一种带不动的感觉,那就证明电动机有故障,造成这种故障的原因是:误将三角形接法的电动机接成星形,鼠笼转子断条,若是刚绕的电动机,可能是某一极相组接反。
四,电动机振动:
电动机通过传动机构与机械相连,电动机振动可导致机械振动,机械振动也会使电机振动,将电机和机械传动部分脱开再启动电机,若振动消除说明是机械故障,否则是电动机振动,振动的原因有:电机机座不牢,电动机与被驱动的机械部分的转轴不同心,电动机的转子不平衡,电动机轴弯曲,皮带轮轴偏心,鼠笼多处断条,轴承损坏,电磁系统不平衡,电动机扫膛。
五,电动机运转时有噪声:
故障分电动机的机械部分和电磁部分,区分方法:先使电动机通电运行,仔细听运转的声音,然后停电,让电动机借惯性继续运行,若这时不正常的声音消失,说明是电动机电磁方面的故障,否则是电动机机械方面的故障。
机械噪声:A轴承发出的噪声,可能是轴承钢珠破损,润滑油太少,这时,将一螺丝刀头部顶在轴承油盖得外面,柄部附耳旁,可听到咕噜咕噜的声音。 B空气摩察产生的噪声。这种声音很均匀,不是很强烈,可判断为正常。 C电动机扫膛引起的噪声,这种噪声的特点是有嚓嚓的声音,对于刚修过的电动机,运行时若发现有噪声,可检查电流是否平衡,转动是否灵活,转速是否达到额定转速,如无以上问题,可能是定子槽内绝缘纸或竹屑突出于槽口外,致使转子与其相摩察这时声音的特点是既尖又高。
电磁噪声:A转子和定子长度配合不好,转子长度指一个轴承到另一个轴承的距离,定子长度指从一个轴承室到另一个轴承室的距离,正常情况下,定子长度比转子长度略长一点,如相差太多,可能出现一种低沉的“嗡”声。 B转子轴向移位,这种移位也可能发生电磁噪声,而且造成空载电流增大,电动机的电池性能降低。 C定子,转子槽数配合不当,装配过程中错装了另外的转子。 D定子转子间气息不均匀,定子转子失圆,也可能是轴有轻微的弯曲等。
此外,电动机绕组缺相,匝间短路,相间短路,过载运行等均能引起电磁噪声。
六,电动机温升过高或绕组烧毁:
正反转的次数过于平凡,使电动机经常工作在启动状态下,往往引起温升过高,甚至烧毁绕组。常见的原因有:被驱动的机械卡主,周围环境温度过高,皮带过紧,电磁部分的故障,电源电压过高,过低,电动机端部线圈间的间隙及铁芯通风孔堵住,风扇叶损坏等。
七,定子绕组接地:
1, 故障原因
A绕组受潮, B电动机绝缘老化(枯焦,龟裂,酥脆等) C在槽壁或线圈表面上落上磁性物质(铁屑等)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在磁性物质处产生钻孔现象,使绝缘击穿而短路。 D线圈在槽内松动或绑扎不良,使绝缘磨损而与铁芯相碰造成接地。 E定子铁芯转动,导致电动机引线与外壳接地或短路。
2, 检查方法:
A冒烟法:对于接地绕组,在铁芯与线圈间加以较低电压,用调压器调节电压,限制电流在5安内,以防烧损铁芯,电流通过接地点时,在故障处产生热量,绕组绝缘会冒烟,甚至产生火花,从而发生故障点。 B电流定向法:将故障的一相首相和尾相相连,接入被测电路,线圈内的电流方向如图,两电流一同流向接地点,在槽顶放一小磁针,逐槽移动,小磁针改变方向的地点,就是接地点所在槽,再把小磁针沿着槽做轴向移动,小磁针在故障点又会改变方向,那么这点就为接地点。 临海市东茂电气有限公司 专业生产步进电机步进电机驱动器无刷电机无刷电机驱动器、控制板、人机界面、CNC控制箱、配电盘、温控模块主机等 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0576-85155520 网址:http://www.tonm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