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510变频器输出缺相

楼主(2010-05-04):
大家好!

一台ACS510变频器输出缺相,测量输出模块也正常。不知是哪部分的原因?如何检查维修?请指教!

网友A:
驱动嘛,检驱动部分去

网友B:
模块正常就首先测驱动,驱动正常就再测霍尔或电压反馈回路,最后看看取样电阻

网友C(2010-08-13):
输出模块是怎么测量的呢

网友D:
确定模块是好的,那就看参数。还有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出现这个问题的。要是对变频器有点了解的话就检查各部分电路。如果不了解维修注意事项的话,小心带电检测,以防止触电或让变频器坏的部分更多。个人愚见。

网友E:
你换一块主控板试试技术交流13511073402

网友F:
更换报缺相那相的电流互感器试试,再不行,往上走,换与电流互感器连接的电路板。

网友G:
多大的模块?你用的什么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