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物位计故障

楼主(2010-05-04):
我公司一台超声波物位计最近出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物位计是用来测量矿仓物料的,工作时老是出现探测无物料,但是吧探测传感器拿出料仓外,通过上下移动传感器又会有信号。有哪位高手帮忙分析分析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还是超声波物位计自己的问题,换台试一下

网友B:
矿仓内是否有大量粉尘,如果悬浮的粉尘过多会影响超声波的测量,造成超声穿透和回波失灵。

楼主:
故障已经解决,主要是传感器的固定臂是焊接在输送带支架上,输送带的拖动电机地脚螺栓松动造成振动。振幅过大引起超声回波接收太弱,当然了矿仓内粉尘是很大,对超声回波也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