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同样的直流电机励磁电流励磁电压为什么大小不一样?

楼主(2010-05-04):
请教各位老师傅:

我单位有同样的117KW的直流电机3只,同样是117KW但是他所标的励磁电压跟励磁电流都不一样,我想请问下是什么原因。具体名牌参数如下,然后最主要的是,他是用SSD590控制的 驱动器目前励磁电压如果是216V那我用的是铭牌上电压190的电机,我想问下,会有什么不良后果!谢谢大家 请指教!

KW MIN V A V A
117 1560 440 295 180/360 10.5/5.25
117 2300 440 295 108/216 6.3/3.15

KW MIN V A V A
117 1560 440 295 180/360 10.4/5.2
117 2300 440 295 95/190 5.5/2.75
117 1560 440 295 180/360 11.6/5.8
117 2300 440 295 90/180 5.8/2.9

楼主:
KW MIN V A V A
117 1560 440 295 180/360  10.5/5.25
117 2300 440 295 108/216 6.3/3.15
117 1560 440 295 180/360 10.4/5.2
117 2300 440 295 95/190 5.5/2.75
117 1560 440 295 180/360 11.6/5.8
117 2300 440 295 90/180 5.8/2.9

网友A:
是不是机座号不一样?可以调一下590。

楼主:
我想知道 为什么同样的 KW  为什么 励磁电压电流都不一样。若是励磁电压高了 对电机会有什么 不良影响!

网友A:
电机是一个厂的吗?590励磁是电流控制还是电压控制,如果是电流控制,电压就不用管了。励磁电压乘电流=功率,励磁电压高绕组会发热,电机励磁电流不一样,跟厂方计算温升,线径,导磁率有关系。本人就有过电机温升变化,励磁绕组电阻加大,励磁电压升高,绕组烧毁。

网友B:
增加励磁电压的同时电流也会增加,电机转速会下降,励磁线圈会发热,你可以调整590满足电机要求

楼主:
电机是同一个单位的  感谢大家的 回答  希望得到大家更多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