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zc2-c可控硅直流调速单元问题

楼主(2010-05-04):
我单位有一台开平机,它用的是张家港金帆的kzc2-c可控硅直流调速单元。最近它不会动了,外围电路正常,就是查不出什么原因。我想请教各位师傅,kzc2-c可控硅直流调速单元需要哪些条件才会有直流输出。励磁电流也有。

楼主:
那连直流电机都要换

网友A:
1X
1X1 直流电机测速电机进线,有正负极性,接线时须注意
1X2 不能接成正反馈。
1X3 直流电机测速电机进线,其带有绝对值,
1X4 始终为负反馈
1X5
1X6
1X7
1X10
1X8
1X9 为外接调速电位器,1X9必须接中心,以免速度不可调。
1X10
1X12 接主接触器辅助触点,作起动封锁用,若不接入,则系统
1X13 处于封锁状态,不能工作。
1X13 接热敏开关,过热开关动作,系统处于封锁状态,同时控
制1X15,1X16端继电器动作,断开主回路。
1X14
1X15 接负压,过流保护继电器,线圈电压24VDC,一旦系统电网
1X16 欠压,热敏开关动作,则该继电器动作,控制主电源断开。
1X17 接直流电机转速表
1X18
1X21 接系统过流保护继电器,线圈电压24V,当系统由于机械或电机
及直流输出端短路时,系统限流环节失灵情况下,内部过流保护
1X22 动作,控制主回路断电。
1X23 接扭矩表,反应系统运行时,电机实际扭矩值。
1X24
3:相位问题
主回路进线U,V,W必须跟同步电源R,S,T相位一一对应,与R,S,T须顺相序。否则逆相序灯会亮。系统不能正常工作。

4:主控板电位器功能,指示灯功能及测试点电压。
1RP1 测速电机反馈量调整,调节1RP1使给定定电位器调至最大时电机达到额定转速。顺时针转速降低。

1RP2 给定积分器起动时间调整,调节1RP2起动时间在0——10秒内变化,顺时针时间延长。

1RP3 速度环放大倍数调整,电机转速振荡时,可调节1RP3,顺时针放大倍数减小。
1RP4 速度环输出限幅调整,调节1RP4可改变堵转电流值。顺时针堵转电流减小。

1RP5 电流环放大倍数调整,

1RP6 电流环输出正限幅调整即αmin调整

1RP7 电流环输出负限幅调整即βmin调整

1RP8 扭矩表校正

1RP9 超扭矩量调整,调节1RP9可改变超扭矩保护的临界值。

1RP10 转速表校正。
V1 绿灯亮,主控板通电工作。
V2 红灯亮,表示欠压,缺相故障
V3 红灯亮,表示逆相序
V4 红灯亮,表示电机过热
V5 红灯亮,表示超扭矩
测试点电压值:
XJ0 0V
XJ1 测速电机反馈电压0V——-10V
XJ2 给定积分器输出电压0——+10V
XJ3 速度调节器输出电压0——-7.8V{最大电流时-7.8V}
XJ4 电流调节器输出电压{最低速-8V,最高速+8V}
XJ5 封锁信号,封锁+10V,解封时-15V

网友A:
1,运转指令是否加上,12,13接通

2,是否逆相序封锁无输出(看指示灯)

网友A:
不知电机是多大的,调速装置有问题可以问我QQ793391685

网友B:
没见过这个东东,搞不清楚,呵呵

网友C(2010-12-20):
给定信号为1.5v时速度最快,请教原因

网友D(2011-01-26):
我是金帆电控的   你看下脉冲板上6盏灯都有没有了亮     还有速度 给定测XJ2 0--10V有没有

网友E(2011-07-04):
我就是问下那个电压低至345就保护了后面的V2灯就亮了,有没有什么调整的地方型号是KZC2-C

网友F(2011-08-05):
我有这种情况。脉冲板上6盏灯有一盏不亮了。还有输出电机定子线有对地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G(2011-12-29):
工作一段时间出现欠压、缺相是什么原因!

网友H:
中国时代精神的⒎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