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DRVA指令求助

楼主(2010-05-04):
我用的台达EH2。

DDRVA 绝对定位控制。

现在我想用一个脉冲输出(Y0,Y1)进行几组控制,比如用三条DDRVA命令控制三组

第一组脉冲输出数目在D200读取

第二组脉冲输出数目在D201读取

第三组脉冲输出数目在D202读取

那么,请问这样是否可以,是否会使脉冲输出数目、实际位置的移动产生混淆?拜请高人指点

!#@$%^&*(_)&(%^*&^^

网友:
地址要取偶数位, D200  D202  D204   ,每组脉冲用MOV指令传送即可。

楼主:
感谢,我已经有了一些思路了

网友A:
应该是不行的,你要用一组脉冲输出控制几组装置,必须要求脉冲当前值计数器的内容可以修改才有可能,但实际上是不允许的,如D1336,D1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