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软启动器启动时间太短

楼主(2010-05-05):
    各位师傅们,小弟在使用一套普传90KW软启动器的时候,发现他一下子就达到全速了,感觉启动时间这一项设置是完全形同虚设的一样。然后启动电流也特大,超过300A,

   请问:

   1、软启动器是否是平滑启动的啊?

   2、软启动器是否节能?

   3、软启动出现我上诉的情况是正常的还是他原本就是这样工作的?

网友A(2010-08-13):
可以调整参数的

网友B:
1  软启动是平滑启动的。

2  软启动不能节能

3  上述情况不正常,是可以通过参数修改改变的。

你可以改变启动开始电压,估计是你设置的380  你把它改到几十负左右

网友C:
1、90kw的软启的启动电流300A,这是正常的;

2、90KW电机直接启动电流达到700A以上,而软启的启动电流控制在3倍左右;所以这是正常的。

3、至于启动很快,是因为负荷比较轻的缘故,是正常的。

4、软启节能问题:基本上不节能。

5、如果你要加大启动时间,可以设置参数,减小启动电压采用胁迫电压启动方式而不采用限电流启动方式,但我觉得没必要这样。。。。。。。

6、鉴定完毕!

网友D(2011-01-12):
起动时间是越长越好么?太长的话会有什么不良影响?

网友E:
强烈建议联系18658176687

网友F:
对:lichao414852761 关于

起动时间是越长越好么?太长的话会有什么不良影响?

内容的回复:

太长的话,会烧掉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