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问题,请各位指教

楼主(2010-05-05):
我用台达A57CSTD和台达M系列变频器直接通讯,用以在界面上直接设置参数.

Base Port控制器选择Delta Controller ASCII,通信参数为站号0,RS232,9600,N,7,2

在界面上添加一个输入,地址为1@INVERTER-2001(读写两个均为此地址,对变频器面板频率进行读写)

变频器端通信部分全部为默认值,跟界面的通信参数一样.只将P00设置为3(主频率输入通信输入(RS485)).

连线为:从界面的COM2端口接一个232转485的接头,引出两条线,通过6针水晶头接到变频器的485端口处.

上电试验,出现COM2 STATION 1错误. 并说明为read err

我用其他串口调试软件进行监控,界面输出数据为   :010320010001DA..好像界面发送的数据是正确的,为什么变频器不会返回数值呢?

难道是变频器哪里还需要其他设置吗?

我自己用MODBUS协议编写宏就可以正确通信,为什么直接用台达自己的协议反倒不行了呢?

期待各位同行看一下怎么回事.

同时期待aibi帮我看一下,呵呵.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