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袋机改进方案

楼主(2010-05-05):
国内使用单片机制袋机普遍存在着很多问题,需要改进

一:在高速裁切的时候,电机高速运转下立即停止,造成伺服电机过冲,伺服驱动产生位置偏差,从而产生定位误差,容易丢标,限制了制袋机速度

二:生产过程中声音大,这是受加减速时间影响

三:如有客户需求做长的袋子 就必须要增加机器的长度,增加原材料,占地面积大。

四:操作不方便,必须先刀线和切口的位置,还要调整色标传感器的光点与色标对准。

五:电机容易发热,影响使用寿命

杭瑞自动化推出的新型制袋机控制方式很好的解决了上述所说的情况

色标传感器固定:不同的袋长,色标传感器无需移动,解决了如果客户需要做长袋子也不需要增加机器的长度,在目前原有的制袋机上减少了光标使用的平台,缩短了机器长度。
我们采用的方式当收到色标信号后,伺服或步进电机主动减速平稳停机,电机按设定好的减速时间平稳减速并停止,(解决了在生产过程中声音大这一问题)保证定位精度,解决了在高速裁切的时候,容易丢标,这样通过改进机械性能再使用我们的程序(PLC)大大提高裁切速度,并达到跟裁切白纸一样的精度。在操作上,更换产品,无需将切口和导线对准,也无需将色标传感器的光电与色标对准,横向调整好色标传器后即可开机。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成品率。
电机运转平稳,发热小,使用寿命长

配套产品:PLC(三轴高速输出 最大输入频率100KHZ) 3.5 寸触摸屏
温州瑞安地区如有需要知道价格跟要操作明说的 可加QQ:122667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