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下载问题

楼主(2010-05-05):
我有一个威纶触摸屏我想下载一个程序

我有USB下载线一头是USB另一边是小USB

下载时显示IP错误

我是按照触摸屏里的IP

输入的IP地址

请高手指教怎么下载

谢谢了!!!!!!!!!!!!!!!!!!!

网友A:
usb下载和IP地址应该没有关系吧

www.ytleader.cn

网友B:
直接选择USB下载就行了,用网线下载才需要IP地址。

网友C:
搞开发的都搞不定这个,你说他们车间里的那些维修电工还咋整,我真不看好这功能,当然车间的维修电工也有很厉害的哈

网友D:
直接用USB下载,但是第一次连接触摸屏的时候需要运行一下驱动,右键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weinview,更新驱动程序,驱动的路径:EB8000\usbdriver,然后就可以正常下载了!

网友E:
威纶MT6056触摸屏如何与PLC连接

楼主:
搞定了

是软件版本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