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冒泡排序哪位高工能给个资料或者给讲解下,谢谢了

楼主(2010-05-05):
plc冒泡排序哪位高工能给个资料或者给讲解下,谢谢了

网友A:
冒泡程序是最简单的排序程序,要两重循环,如果要改到PLC,也不复杂,

但要支持 数组或间接寻址的指令,象 S7-200 ,OMRON 就能支持。

我用高级语言描述一下算法:

假设数组 X(1)....X(N),要求由小到大排序

                 for   i:=1  to N-1

                        for j:=i+1   to  N

                              if   X(i)>X(j)  then   交换 X(i),X(j)

                          next  j

                     next i

   如此而已,如果你会高级语言,小菜一碟

网友B:
这么热心。学习

网友C:
j简单,仔细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