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电液位置伺服控制系统的故障诊断功能

楼主(2010-05-05):
很多控制系统是由单片机等组合而成,而微机控制系统能否正常运行则由诸多因素决定,其中包括来自外部的各种干扰及系统本身品质等方面的原因。对于系统的各种外部干扰,采用相应的抗干扰措施,基本上可以克服,而系统自身由于各种芯片、电子元件、电路板等出现的误差,就会影响整个系统品质。因此,为了提高硬件可靠性,采取硬件故障诊断措施及时诊断硬件故障类型,使系统能及时采取措施保证系统正常运行就显得非常必要。
1 系统的硬件构成

该系统的核心是由8098单片微型计算机构成,主要完成电液位置伺服控制,系统框图如图1所示。

为满足控制性能和可靠性的要求,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单片机与输入/输出通道之间均采取了严格的隔离措施。在输入通道中采用了双线采样、仪表放大器(AD624)差动输入、线性隔离放大器(AD202)隔离放大和4个有源滤波等措施,有效地抑制了外部干扰。控制器的控制量输出采用高精度的高速输出HSO.0来获得PWM输出,经光电耦合,再经有源滤波器获得直流控制电压,送往伺服放大器,最终达到对被控对象的控制。

2 故障诊断过程的实施

系统中设置有CPU、程序执行、RAM、EPROM、输入/输出通道、伺服放大器等故障诊断功能。在CPU无故障的前提下系统故障测试框图见图2。

2.1 CPU故障诊断

CPU程序执行故障诊断是利用单片机本身提供的信号和功能,配以简单电路组成故障诊断系统对其进行检测。

CPU工作正常与否直接由硬件故障诊断模块对芯片的信号进行监视。在CPU工作正常时,不断交替进行读写操作,该信号呈现出高低电平的交替变化。无电平变化,则CPU工作异常,此时诊断模块输出故障信号。

程序执行故障由软故障诊断模块来检测CPU芯片的RESET信号的变化。在正常工作时,该信号处于高电平,只有在上电复位、溢出、指令RST复位的情况下,该信号方被钳位到低电平。在系统中设置了特征标志,以区别正常复位和故障复位。其方法是:通过特征标志发现是正常复位,则清除记录数据;发现是故障复位,则保留记录数据,数据达N次后,软故障诊断模块输出故障信号。

2.2 输入通道故障诊断

模拟输入信号的A/D通道是分时多路开关,采用多路开关(4052)来选择模拟输入信号。所有的模拟输入信号共享8098单片机内的A/D转换器【1>。模拟输入通道故障包括A/D转换器故障、隔离放大器故障、差分放大器故障和多路开关故障。如果对这些故障一一检测会使硬件增加较多,系统变得十分复杂。为避免系统过于复杂,对整个输入通道实行统一测试。测试方法是在输入通道的最前端,即多路开关的输入端加2个特殊的信号(5V、0V),通过对这2个特殊情况转换结果的测试,判断模拟输入通道是否正常,测试框图见图3。RAM、EPROM故障诊断用软件完成【2>。

2.3 位置传感器故障检测

如果电位器出现短路、断路故障或与之相连的连接线出现短路、断路,系统将不能正常工作,因此对此故障实施实时诊断是十分必要的。

按照电位器具体的安装工艺,在线路和电位器正常时,电位器的输出电压不可能出现0V和5V这2个电压等级。只有在电位器和连线出现故障时,才会产生0V和5V这2个电压等级。如果在工作中,在输入通道无故障的情况下,测得输入电压为0V或5V,就说明出现了传感器故障。当发现故障时,就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及时维修。测试框图见图4。

2.4 输出通道和伺服放大器故障诊断

输出通道和伺服放大器出现故障将导致比例阀的损坏,故要设计输出通道和伺服放大器故障诊断电路。具体设计方案如下:

模拟输出信号由8098的高速输出(HSO.0)端输出,输出通道和伺服放大器的电气参数调整好后,HSO.0的每一输出值对应一基本固定的负载电流。当HSO.0以一定占空比输出时,通过测量通道检测负载电流是否在相应的范围内,若不在范围之内,说明模拟输出通道或伺服放大器出现故障,测试框图见图5。 资料来源临海市东茂电气有限公司 专业生产步进电机步进电机驱动器无刷电机无刷电机驱动器、控制板、人机界面、CNC控制箱、配电盘、温控模块主机等 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0576-85155520 网址:http://www.tonm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