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伺服电机驱动活塞往复直线运动

楼主(2010-05-05):
希望通过伺服电机来驱动活塞往复直线运动,往复运动的频率较高(100Hz),活塞另一侧受到21MPa压力,活塞直径为10mm,是否可以实现?是通过控制电机正反转来实现呢还是直接由转子转动来带动活塞往复运动?

网友A:
需要高于1649N的推力!

100Hz频率,行程多大? 加速度要求可能不小,楼主预想的方案未必奏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高于1649N的推力!

100Hz频率,行程多大? 加速度要求可能不小,楼主预想的方案未必奏效

行程在15mm以下,最好能够实现在一定范围(15mm以下)内调节行程,应怎样做?

网友A:
15mm,100Hz的简谐运动加速度可是会高达将近600G的!行程与频率不可兼得呀~

兼顾频率的情况下,音圈电机是上选,不过高推力,高频响的音圈电机可能也不好找。

建议楼主找找用于压缩机驱动的直线振动电机方面的资料货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mm,100Hz的简谐运动加速度可是会高达将近600G的!行程与频率不可兼得呀~

兼顾频率的情况下,音圈电机是上选,不过高推力,高频响的音圈电机可能也不好找。

建议楼主找找用于压缩机驱动的直线振动电机方面的资料货产品。

其实我不是学这方面的,只是试验要用的装置需要用到,所以很多知识都不太懂

最初考虑运动电机正反转来实现高频的往复运动,之后觉得实现的可能性不大,您认为呢?

如果用电机转动,再连接曲柄连杆机构来推动活塞往复运动有无实现的可能?

网友B:
选自然频率高的高压伺服油缸(小直径)有可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mm,100Hz的简谐运动加速度可是会高达将近600G的!行程与频率不可兼得呀~

兼顾频率的情况下,音圈电机是上选,不过高推力,高频响的音圈电机可能也不好找。

建议楼主找找用于压缩机驱动的直线振动电机方面的资料货产品。

<----前面说错了一点,不是要在100Hz的时候仍然有15mm的行程,而是最大行程为15mm

活塞的最大速度仅为300mm/s,所以100Hz时行程估计也就1mm左右的样子

另外,如何调节活塞的行程呢?通过什么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选自然频率高的高压伺服油缸(小直径)有可能实现。

采用伺服油缸就是说要使用液压伺服系统咯?

网友B:
对头,呵呵。液压伺服缸加伺服阀构成闭环系统。轨迹精度没要求的话,就叫油缸走正旋波来回跑达到你的频率要求。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头,呵呵。液压伺服缸加伺服阀构成闭环系统。轨迹精度没要求的话,就叫油缸走正旋波来回跑达到你的频率要求。应该问题不大。

还是琢磨想要直接用伺服电机来做,感觉比较简单方便……液压伺服么,完全没概念弄不来啊

网友A:
如果对寿命和噪音没有要求,不妨用偏心轮推动连杆,行程由偏心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如果对寿命和噪音没有要求,不妨用偏心轮推动连杆,行程由偏心决定。

那调节行程就需要调节偏心轮的安装位置了是么?这个调节范围有多大?

网友C:
如果1mm内产生100Hz的频率,还是使用音圈电机比较合适QQ22810988

网友D:
我这里有额定推力1100N,峰值5000N的音圈电机。在客户那里做实验已经可以做到360Hz的高频震动。如果推力还不够用,可以定制更大的。我的邮箱jefferyang@sina.com

网友A:
“那调节行程就需要调节偏心轮的安装位置了是么?这个调节范围有多大?”———这取决于机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