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G9-22KW变频器输出电流不平衡

楼主(2010-05-05):
机子拉过来逆变模块坏了两个,驱动电路坏得比较严重

修完驱动后,上电电压平衡

但是带电机会出现电流平衡,而且此时电压还是平衡的,换电机依旧。

在频率调到30Hz的时候不平衡度最严重,带1.5Kw空载电机电流3.8A,2.7A,2.7A(为何电流如此大?)

同样电机频率50Hz,电流2.2A,1.7A,1.6A

请大家帮忙想办法,谢谢。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本人曾在广东,昆山,上海等地多家电路板维修公司做技术工作10多年。现离职在家做维修,检测仪器齐全,维修经验丰富,维修成功率高。正常维修收费价格比同行业低50%,别人修过没有修好的,难度较大,收费价格比同行业低30%。
维修不受品牌,行业的限制,对变频器,PLC,触摸屏,工业电源,工业显示器(LCD,CRT),伺服驱动器,UPS电源,超音波清洗机,UV灯,比例阀,雷射测针器,高压测试板,转速卡,CBD,整流机,温控器,直流调速器,叉车控制电路板,空调控制电路板,干燥机电路板,交换机用高频电源,CPU主控板,I∕O板,电梯控制板,以及各行业工控设备控制电路板均可做到芯片级维修,修复成功率在90%以上。
欢迎同行业维修公司联系,洽谈,合作,我会最大限度让利于你。也欢迎有此类业务者与我联系或者提供业务信息,合作双赢。也欢迎工厂设备主管与我联系,我会给你解决设备因电子部分故障而不能正常运行的苦恼。同时寻求业务合作开家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松江九亭。联系电话:13585553928,QQ:761137500。联系人:吴先生。非诚勿扰

网友B:
证明还是没有修好啊.如果是电压也一样就是电流反馈或者检测出了问题.

网友C:
换的模块不合适,或者是驱动没彻底修好,可以拿到我们公司维修,我公司是专业做变频器、电路板维修的企业,维修经验丰富、设备齐全、修复成功功率高。联系电话:0-062132820    62132821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沙沟108号景熙国际202室

北京九河同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楼主:
三相电压是用万用表测的,都平衡,电流是用钳型电流表测得的

网友D(2011-08-23):
请教富士G9/18.5kw变频器驱动电路ZD8-ZD10多少V,可以去掉吗;上轿驱动电压-13.下桥-6.6V开机上桥-5.5V。下桥2V,请问大师这样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