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plc的常开与常闭触点

楼主(2010-05-05):
在一个提醒图程序中(ge的),为什么一个M0001的触点可以是常闭又可以是常开的,按照电气控制里面讲的,电磁继电器里面的定义,为接通电流时断开的是常开,闭合的是常闭,一个触点不可能又断开有闭合处于两种状态,这不是矛盾吗

楼主:
在一个梯形图程序中(ge的),为什么一个M0001的触点可以是常闭又可以是常开的,按照电气控制里面讲的,电磁继电器里面的定义,为接通电流时断开的是常开,闭合的是常闭,一个触点不可能又断开有闭合处于两种状态,这不是矛盾吗

网友A:
并不矛盾,普通的(同一)中间继电器的触点有常闭,也有常开。

那么PLC内部的辅助继电器的触点有常闭,也有常开,有什么好奇怪的?

网友B:
M00001只是一个名称,具体它是常开还是常闭你自己选择用,就跟你人名一样,光这个名字别人看不出是男的还是女的,只有对应到你个人才可以确定。

楼主:
二楼,你的这句话让我有点茅塞顿开,但是我又有疑问了,既然是M00001可以是常开也可以是常闭,那么当我画梯形图时候比如接了一个M00001常开触点,然后我要再接一个常闭触点,那我是应该接M00001的常闭还是接M00002的甚至是其他的呢?

网友C:
楼上的,你的问题问的很是糟糕,看你想实现什么功能,如果接M0001的话,你这句程序没有任何意义

楼主:
我刚学plc,不知道应该怎么表达。就是在写梯形图程序时,中间继电器怎么选用

网友D:
M0001继电器得电(接通),其所对应的所有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点断开。

继电器失电(未导通),其所对应的所有常闭触点,常开触点不变(常开的断开,常闭的闭合)。

电气图上的继电器在PLC输出端没有的都可以作为PLC内部中间继电器。

我也是初学,多看看视频就可以。

网友E(2010-07-23):
M0001是一个线圈,线圈接通时候,其常开触点闭合,其常闭触点断开。基本常识

网友F:
M0001只是个寄存器地址。

楼主对PLC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