毅天PLC掉电保持 RAM 和 FLASH ROM 的区别:

楼主(2010-05-05):
    掉电保持 RAM 是一块带有锂电池的 RAM,用户程序就是运行在这块 RAM 里, 而各种变量和系统参数也是放在这里的。锂电池可以保证掉电时这些数据不掉失, 但在 RST 或 RUN 模式下上电时,RAM 内的程序、变量、系统参数等都可能会被清 空或替代,因此在编写或修改完程序后,用户请勿忘记将梯形图程序写入 FLASH ROM。

    而 FLASH ROM 主要用于需要永久性保存的用户程序、用户参数及系统参数,在 RUN 模式上电时,FLASH ROM 内的程序会加载到掉电保持 RAM 内执行,而各种 系统参数(如站地址、密码等)及用户参数(48080~49999 的内容),也会从 FLASH_ROM 里加载。
将 PLC 比喻成一台 PC 机,掉电保持 RAM 相当于 PC 机的内存,不过它是带 掉电保持功能的,而 FLASH_ROM 就相当于 PC 机的硬盘。当然这台“特殊的 PC” 可以通过模式开关选择从内存里启动还是从硬盘里启动,或者选择只从硬盘里调用 程序而保留原有的数据

网友A:
区别是: RAM的访问速度要比FLASH ROM要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