毅天PLC与触摸屏连接需要进行的设置

楼主(2010-05-05):
请按如下步骤进行:
(1)首先请确认所选用之触摸屏(或文本屏)支持标准 MODBUS RTU 协议(例如 MODICON 的 MODBUS RTU),有一些 PLC 也支持 MODBUS,但不是标准MODBUS 或不是 RTU 协议,如台达 MODBUS 协议,LG MODBUS 之类。
(2) 一般触摸屏厂家都不提供现成的连接线,可能需要自己制作。连接采用 485 方式与 232 方式均可,采用 232 方式时,需与 COM1 进行连接,采用 485 方式时, 需与 COM2 连接,具体连接方法参见硬件手册。
(3)由于毅天系列 PLC 采用的是标准 MODBUS 协议,所以内存变量定义方式 也与 MODBUS 一样,例如要获取输出继电器 00007 通道的值,直接在变量地址上 填写 00007(某些屏的地址是从 0 开始的,要在这个地址基础上减 1)就可以

网友A:
plc与触摸屏连接时需要怎样设定,plc怎样设定

网友A:
相关资料请发jidadfkjd@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关资料请发jidadfkjd@126.com

资料已发送,请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