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已经正确设置参数,但触摸屏与 PLC 还是连不上的原因

楼主(2010-05-05):
答:请按如下步骤进行:
(1) PLC 通信灯是否亮(微型 PLC 无通信灯,可以采用其它调试方法,如使用 串口调试工具),不亮重点检查连接线。
(2) 如果采用 485 方式,通信灯亮,但通信还是不正常,检查两根线是否反接。
(3) 如果是偶尔能通信上,但响应速度很慢,则可以通过设置触摸屏的延时时间 来解决,一般设置为 10ms 以上即可。

网友A:
上海中隆自动化有限公司,需要贵公司的资料

楼主:
请留下邮箱。。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