毅天PLC寄存器掉电保持设置方法

楼主(2010-05-05):
    根据寄存器的掉电保持特性可分为三个区域:1、普通区(40001~44096),默认为不保持。2、掉电保持区(44097~48192),默认为保持。3、用户参数区(48193~49216),数值从FLASH里加载,不受掉电保持位影响。把09927设置为1,可把掉电保持区设置为不保持,而把09924设置为1,可把普通区和掉电保持区都设置为保持(此时,不管09927为何值都可设置为保持)。

网友A:
开机时,分开掉电保持寄存器中高8位和低8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