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误差

楼主(2010-05-05):
我的三菱伺服系统,电机转速在800转时误差非常大,在100转时就没有误差,为什么?是参数设置的问题吗,型号是MR-J3-100A,位置模式。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只有比例增益的位置随动误差与速度成正比,这是原理使然,改进方向,一是调高位置增益,而是采用前馈。

网友B:
1尽可能的提高伺服刚性

2调整伺服的PID参数

3用软件监视波形,尽量是理论曲线与实际曲线拟核

网友C:
    我分析产生的原因一般是负载的惯性大或反馈增益调整不当所置 具体可看看参数的PB6-10  PB28-31的参数或提高脉冲的数量

网友D:
1,你是否只给伺服输入电源为单相200?如果是,请把输入电源改为三相200。

2,另外,如果你的电源是输入了三相200同样出现以上情况,那么请你尝试一下改变加减速时间,把加减速时间改大一些。

3,如果以上两种方法都尝了还不行,那么你就得考虑一下减轻负荷,负荷过大会引起误差的。

网友E:
"你是否只给伺服输入电源为单相200?如果是,请把输入电源改为三相200。"这个对误差还会有影响,怎么理解?

网友F:
"你是否只给伺服输入电源为单相200?如果是,请把输入电源改为三相200。"这个对误差还会有影响,怎么理解?
大致意思是,用单相输入时,电机动力不足,在高速和/或大负载时会体现为误差增大。

网友G:
楼主你好:

         请问是角度控制吗? 如果是,首先检查你的电子齿轮比是否是整数,如果不是,调整增益,解决当前问题。如果是,则检查机械连接、脉冲发送与接收等是否有问题。问题就应该能解决了。

网友G:
请问?如果问题解决了,悬赏分,怎么给我?

网友H:
提高伺服的rigidity level,PB09设置高一点看看.

网友I(2010-07-13):
应该和波大师讲的差不多,是机械刚性问题,具体的可以调整比例增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