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模拟量显示问题

楼主(2010-05-05):
用ABB 800F DCS系统控制变频器,其中电机电流反馈要求在HMI上显示并且和变频器面板显示一致,其中变频器输出电流为0-20mA,电机额定功率为5.5KW,额定电流为11A,在DCS中经过模拟量量程转换:

模入板量程下限:0

模入板量程上限:28480

模入工程量下限:0

模入工程量上限:?

上限设置多少呢?设置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A:
需要根据变频器的反馈电流设置模入工程量程上限

网友B:
你用AI_TR模块就可以了,在设置里面填写仪表的量程即可

楼主:
我是根据转换模块自己做的功能块,在矫正变频器电流过程中,变频器显示电流和HMI上显示不一致,相差0.5A左右,在设置量程时有何依据及有何快速设置方法?

网友C:
1可以在ABB 800F DCS系统通道里选0-20mA,2,变频器输出电流为0-20mA可以偏置,要看变频器参数。

网友C:
也可以这样

模入板量程下限:0

模入板量程上限:28480

模入工程量下限:2.2A
模入工程量上限:11 A
同样显示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