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指令PLSY问题

楼主(2010-05-06):
    我正在学习用PLSY和PLSR脉冲命令,请问脉冲标志M8147(Y0输出),M8148(Y1输出)怎么用?(因为要用Y0和Y1同时输出脉冲,不能用M8029,会冲突),在GX软件帮助-特殊继电器里找不到M8147和M8148,我在FX2N-64MT的PLC里也没有看到M8147动作(Y0有脉冲时),郁闷呀!请哪位高手指点,真城感谢!给分!

网友A:
rst啊  大哥

网友B:
1.m8029 很多小PLC的多路脉冲输出都是公用一个脉冲输出完成标志位,你可以把某个脉冲指令相关联的M和M8029串起来用,以示区别开来;

2.至于脉冲输出状态监视节点M8147,应该会有的,你仔细查看下

网友C:
楼上的正解,楼主应该练习一下顺序控制的程序先然后再学习高级指令

见过有很多写程序都不会写顺序控制,都是用一堆的条件来实现,等到第二天说要修改程序连自己都傻眼了

网友D:
FX2N用PLSR指令M8147/M8148是不动作,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网友D:
换1N的就可以了,我用1N的可以定位了。

网友E:
M8147和M8148是在脉冲输出时的监控,Y0在输出脉冲时M8147 ON ,Y1在输出脉冲时M8148 ON,M8029不能同时应用于两个脉冲的,两条指令在梯形图中排在下面的那条指令可以用M8029。

楼主:
紧跟PLSY后,可以用M8029,不冲突!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F(2010-06-06):
M8029紧跟着PLSY指令后面,当第一条PLSY指令执行完后,M8029是接通的,当程序扫描到第二条PLSY指令是,要是第二条没执行完,M8029是断开的。记得紧跟着后面。

网友B:
1.M8147 M8148有效只是在FX1S 1N里有效,在FX2n里市不起作用的

2.M8029而言,两路脉冲共用一个点,可以把某个脉冲指令相关联的M和M8029串起来用,以示区别开来

或像楼上说的处理办法,有的PLC不是这样做

网友G:
哪位有三菱和西门子PLC 控制变频、伺服电机的程序(最好有电气图纸),请发给我一份,最近我想学习一下。谢谢。我的邮箱:weixiaojunsys@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