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控屏编辑软件换页???

楼主(2010-05-06):
台达触控屏编辑软件,用M控制换页扎用呀!!!

软件说明好像没有说

网友A:
选项-设置模块参数-命令区地址直接设为M;或者做一个按钮地址为M,编辑ON宏,往命令区首字赋值换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项-设置模块参数-命令区地址直接设为M;或者做一个按钮地址为M,编辑ON宏,往命令区首字赋值换页。

配合控制区地址,呵呵

楼主:
命令区地址直接设为M     命令区地址在那???

系统状态区??你说的是屏幕保护????

我想用换页显示信息和画面,不知咋做好??!!!

网友A:
命令区就在软件的选项--设置模块参数里,由于A系列和B系列软件版本不同,叫法小有不同,命令区或者系统控制区都对啦。具体可以看手册关于这个区的介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命令区就在软件的选项--设置模块参数里,由于A系列和B系列软件版本不同,叫法小有不同,命令区或者系统控制区都对啦。具体可以看手册关于这个区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