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跪求指教:伺服电机总是过载!

楼主(2010-05-06):
采用的富士GYS500DC2-T2A电机,外接一个1:20的蜗轮蜗杆减速机,带动一个简单机构往复旋转,往复频率<1,现在放大器总是OL错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高手们赐教!

网友A:
可以去天启电机论坛看看
天启电机论坛 天启电机论坛是探讨涵盖电机变压器设计开发,销售与采购,人力资源,质量与检测,电机维修的综合性大型论坛

网友B:
频繁启停 启动转矩太大 电机选小了

网友C(2010-08-07):
先把电机拆出来。不连减速箱。上电试机,看是否还报OL。如果还是报OL,则伺服驱动和电机的问题。

如果不报,则要加大伺服驱动和电机。(注意检查减速机是否有卡死)

网友D:
对:zlwanqq 关于

先把电机拆出来。不连减速箱。上电试机,看是否还报OL。如果还是报OL,则伺服驱动和电机的问题。

如果不报,则要加大伺服驱动和电机。(注意检查减速机是否有卡死)

内容的回复:

正解。

网友E:
对:zlwanqq 关于
先把电机拆出来。不连减速箱。上电试机,看是否还报OL。如果还是报OL,则伺服驱动和电机的问题。

如果不报,则要加大伺服驱动和电机。(注意检查减速机是否有卡死)

内容的回复:

--------------------------------------------------------------------------------

正解。

网友F:
你把全部参数记录下来。帖。一来可以让后面的人参考。另一方面可以让大师们帮你。

现在这样没凭没据的,难道你要专家们去估计你的错误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