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58变频器电源CPU板子的电源控制芯片什么型号?

楼主(2010-05-06):
我这里已经有3块坏电源的CPU板子,不知道开关芯片型号

双列14脚芯片

网友A:
我知道,是1NC001107

网友A:
但是PDF资料很难查到

网友B:
查不到PDF资料  型号是1NC001107,这片子不好买,价格也比较高。

楼主:
听说100元/片

有人说用UC3842代替,不知道有人做过没有

UC3844比3842要好一点。占空比限制在50%一下

楼主:
明天绘该集成块外围电路,困难重重

网友C:
一般3844用的比较多,而且也不贵啊。3844是8角的

网友D:
1NC001107是开关电源起振芯片,而且是14脚的,请问上面的仁兄你用8个脚的3844怎么代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