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590+进行电流限制 ?

楼主(2010-05-06):
我们公司有一台设备用的是280KW的590+调速器,由于担心配电柜所能承受的电流不够,现在想把调速器的电流限定的小一点,不知道该如何设置,请给问高手能帮忙指教一下,感谢啊

网友A:
365电气商城的论坛有解答bbs.comeon365.com

网友B:
修改参数啊,电流限幅。在佛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修改参数啊,电流限幅。在佛山吗?

我不在佛山,谢谢啊

网友C:
修改电流限幅参数。590故障报警技术交流:13830812651

网友D:
哪的,杭州的找我,这是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E:
我就是没改过,不敢确定哪个参数,兄弟们啊,能不能告诉我具体是修改哪一个参数 ?

网友F:
在设置里将电流%数设到需要的数值,如100A  20%是20A

网友G:
修改主电流限制就行了!应该是main current limt 这一项 修改百分比!

网友E:
谢谢各位,真是太感谢了

网友H(2010-06-20):
默认200%的那个,,电流环里,,专业生产欧陆590C,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 15822072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