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不稳定

楼主(2010-05-06):
我有个问题:

驱动:6SN1123-1AB00-0BA1(双轴AMP),电机:1FK6063-6AF71-1TA0,停止时(SERVO ON),电机会有来回转动现象,请教是什么原因,如何排除?另最好有驱动说明书的能给一份看下,我查了网上都看不到一样的。驱动上没任何显示,还有几个电位器调整的不知道是何作用。
另外,经常刚开机时,有个轴会有很大振动(但负荷是不大的)从而导致报警。开关数次则会OK,好象一定要热机才行,电机交换过,还是那个轴有问题,应该是控制那边的问题。但正常后就一直能做了,没有问题,就是存在来回转的问题。

请帮忙解惑。

一般伺服电机出现停时来回转的现象应该是哪方面的问题呢?参数?或板子?

网友A:
驱动器有元件老化,比如电容之类,更换即可。

有维修需要请联络:深圳市忠茂深度科技有限公司 汪工:13632507228  肖工:13510469161

网站:http://www.deeprepair.com/cn/index.asp

网友B:
有可能是驱动元件老化造成的。

网友C:
大是不是功率模块坏了

网友D:
建议送修啊.这可能是整个系统老化所致.因为是整个系统老化,就包括里面的很多部件,暂时还只表现的在停开机上.所以你也划算,既保证了系统完好,因为现在故障还小,不要等到烧模块烧控制电路才想起来去维修,往往那样的质量是很难保证的.如在广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价格超低.QQ:343649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