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救:在CX-Programmer里选择在线工作,显示连接不上PLC,求原因!!

楼主(2010-05-06):
我的下位机是OMRON的CPM1A系列的PLC,上位机是一台工控机。硬件上连接直接用一根串口线就行。在上位机的CX-Programmer5..0里选择在线工作,显示连接不上plc。我已经把该设置的参数都选好了,为什么不行呢,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大虾们的帮助啊!!非常感谢@-@

网友A:
要看你的问题了
他提示你为什么连接吧上去 呢?

网友B:
上位机的端口选择?

网友C(2011-03-29):
我也是这样问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D:
ONLINE EDIT必須在MONITOR或PROGRAM狀態下才能修改,如果PLC在RUN狀態下是不能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