毅天PLC站地址的修改

楼主(2010-05-06):
站地址属于系统参数的一种,但与其它参数不同的是没有直接提供菜单来进行 设置,而是需要通过用户编写 SADDR 指令来进行修改。厂家出厂的默认站地址是
‘1’,通过 SADDR 指令可以把站地址设为(1~254)中的任意一个,注意设置完成 后,一定运行一次该指令,然后,重新上电后才会生效。

网友A:
plc编程软件中怎样更改I/O地址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