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授权使用问题汇总

楼主(2010-05-06):
      好长时间没在工控网发帖了,今天贴一贴,但愿能对一些使用西门子软件的新手有所帮助,以下内容如有错误之处,还请网友及时更正,谢谢。也希望大家把自己知道的一些情况贴上来,共同增长经验

楼主:
一、提示无授权或如上图所示,出现授权以到期,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解决:
1、一种情况是安装的相关授权过多,其中有问题授权存在,你可以是授权管理软件检查一下授权的有效性,然后把存在问题的授权代号记住,到响应盘符的根目录【AX NF ZZ】下删除对应代号的两个文件,并重启电脑即可;
2、wincc授权有RT 授权RC授权之说,RT授权是用来进行项目编辑的,RC授权是用来运行项目的,也就是说授权安装不对应也会出现错误。
建议:安装盗 版授权时,不要太贪心,一次安装N个,安装最高的一个就可以了

楼主:
介绍一款授权软件,比较实用的超级授权软件,不过很多人不会用,今天截图给新手,但愿有所帮助,现在各网站都有所流传,版本也不一样,可以自己百度一下【西门子超级授权】,下载时注意查毒,用法都一样,此授权软件默认安装目录是D盘,如下图所示:

安装步骤:
1、 在软件界面的左上角处选择 要安装的盘符,如C盘。
2、 在软件界面左侧栏目内快速查找要按照的授权软件名称,并单击选中。
3、 在软件界面的窗口中部,选择要安装的授权,并在前面打上勾。
4、 最后点击软件界面上面的 install long 按钮即可安装,也可点击 install short 按钮进行安装,不影响授权使用。

网友A:
谢谢!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安装成功!~

网友A:
老师,wincc 6.2完整的需要哪几个授权,编辑和运行是同时授权还是分开授权,搞晕了

网友B(2010-06-17):
谢谢,太有用了.,,,,,

网友C:
啊不错的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老师,wincc 6.2完整的需要哪几个授权,编辑和运行是同时授权还是分开授权,搞晕了

RT 和 RC授权是分开的,RT授权是用来进行项目编辑的,RC授权是用来运行项目的,可以各装一个互不影响,在你编辑或运行项目时候都能用到

网友D(2010-07-24):
老师,我用你上面推荐的软件试了,把wicc6.2所有的授权都安装了,还是会出现一样的问题。这应该怎样解决?

网友E:
记住,使用什么就安装什么授权,千万不可一股脑安装

网友B:
这么好的东西哪里有下载的

网友F(2010-08-27):
wincc6.2的好使吗?

网友G:
历史趋势使用哪个授权

网友G:
wincc 历史趋势该使用哪一个授权。

网友H(2011-01-20):
好用,谢谢你。辛苦了。

网友I(2011-03-01):
给我也发一份simatic key installer2010吧,十分感谢。liuhaizhong1234@126.com

网友J:
请问高手,公司能源管控网络在原来的内部控制电脑中加网卡后,老电脑经常出现死机现象,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K:
WICC7.0中文版需要硬件授权,怎么搞定啊,各位大侠有搞定的吗

网友L(2011-04-12):
你好。能发一份给我嘛

网友M:
安装授仅太多了,只要安装使用的部分,其它的安装了会引起异常。

网友N:
很好很抢答!!!!!!!

网友O(2011-12-25):
很好,已学习,谢谢啦

网友P:
太感谢了,很细心,很适合新手

网友Q:
有个问题请教: 我安装的Siemens STEP7 V5.4 SP3,已经安装授权,但用了一会就说是非法授权,运行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运行不起来,让重新安装。安装重起后可以了,但过了一会儿就又不行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解决???

网友R(2012-03-28):
非常感谢  wincc v6.2 成功

网友S(2017-12-19):
你好,想问下电脑为什么下载不了S7300的软件,需要安装什么钥匙呢

网友T(2018-03-16):
谢谢分享,没有积分,要多回复!

网友U(2018-05-25):
去哪里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