毅天PLC模拟量输入模块各路之间出现相互干扰解决

楼主(2010-05-06):
因为模拟量输入模块是差分输入的,所以请按手册上的三线制接线,如果是二 线制接线,请将二线中的负端(I-或 V-)与 GND 连接。

网友A:
能不能举例或详细的说明数字量和模拟量的区别

楼主:
"开"和"关"是电器最基本、最典型的功能。开关量,指控制继电器的接通或者断开所对应的值,即“1”和“0”。开关量是指非连续性信号的采集和输出,包括遥信采集和遥控输出。它有1和0两种状态,这是数字电路中的开关性质,而电力上是指电路的开和关或者说是触点的接通和断开,一般开关量装置通过内部继电器实现开关量的输出。在时间上或数值上都是连续的物理量称为模拟量,一般模拟量输入输出分别用AI/AO表示。模拟量指控制系统量的大小是一个在一定范围内变化的连续数值,比如温度,从0-100度,压力从0-10MPA,液位从1-5米,电动阀门的开度从0-100%,等等,这些量都是模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