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24CN的通讯口是坏了吗?能不能修的?

楼主(2010-05-06):
外面公司做的工程找另外一家编的程,一直在用,现在要改程序,我连接不上,现在换了个新PLC用上去顶了。

情况是这样的,我联接的时候怎么样联不上,换USB/PPI,232/PPI都试过,应该不是通讯电线的问题,因为别 的PLC也能通上。那个旧PLC我用WIPEOUT。EXE程序也试过。没有效果,应该设置也没有问提的吧,我怀凝通讯口有问提?但是我拆开PLC看了,通讯口反面的电阻也是好的,线路也是没问提的,正面有两个一样的贴片还太像电阻,是不是电容??反正用电阻档10M欧左右。程序很简单,读不出来没事,PLC用不了了到是有点浪费。。。。

1.这样的现象,除通讯口坏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造成通讯不上?

2.如果通讯口坏了,一般坏哪个元件?(能给个通讯口原理图也不错)PLC还能运行,要扔了也有点可惜。

3.听一个同事说这样的PLC还有至少一个。也是不能通讯。联系不到下载程序的厂家了。一般人都会在PLC上动哪些手脚?

网友A:
可以修的

www.ytleader.cn

网友B:
可以维修,价格公道,修不好不收费用,电话:13522379536

网友C:
建议你用能支持187.5K通信速率的PPI电缆,如你用的是国产普通电缆,当PLC得通信速率设为187.5普通电缆时找不到PLC的

网友D:
有时是设定问题。

楼主:
楼上,我用WIPEOUT。EXE程序也试过,西门子正宗的通讯线,按WIPEOUT。EXE的设定的啊,哪里还有要注意的?

网友E:
对:9515136 关于楼上,我用WIPEOUT。EXE程序也试过,西门子正宗的通讯线,按WIPEOUT。EXE的设定的啊,哪里还有要注意的?

内容的回复:

西门子正宗的通讯线又不是所有订货号都支持187.5K通信速率。

网友F:
标题:专业维修西门子S7-200/S7-300/SIMATIC HMI

---芯片级的维修,保证高维修成功率!
---急用户之所急,维修周期短!
---可以少量地更换S7-200外壳和电路板,可以配接线端子!
---诚信经营,合理收费!

如需了解更多情况,请接洽:
---------------------------------------------------------------------------------
电话:153 0518 3450
邮箱:xinmei_tech@163.com
QQ:157114620
---------------------------------------------------------------------------------

网友F:
标题:长期收购西门子S7-200/K-TP178 micro/TD400C

我公司长期收购西门子S7-200/K-TP178 micro/TD400C模块,无论功能好坏,但求外观全新。诚信经营,合理付费!

1)工程余货:全新未开封、全新有包装或全新无包装,要求外壳全新,功能完好!
2)二手模块:无论功能好坏,要求外壳9成新以上,无明显划痕!

如您有意物尽其用,适得所偿,请联系:

电话:153 0518 3450
邮箱:xinmei_tech@163.com
QQ:157114620

网友G:
用原装usb-ppi电缆,把plc开关打在stop,如果还通讯不上,那就肯定是串口完蛋了。~~~

就这样。

网友G:
还有种方法是挂接EM277,通过em277通讯上载程序~~~需要西门子原装电缆,设置高级PPi,多主站

楼主:
估计通讯口坏了,我USB跟串口PPI都是比较新的,支持187.5K的,通讯时所有的速率站号都试过的。EM277也不便宜,更不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