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低速转矩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5-06):
各位同仁,我们那有台镗床的X轴和Y轴,共用一台CT直流调速器。现在X轴没问题。Y轴运动时经常抱“电枢开路”故障。检查接触器和线路,电机都正常。把电机拆下空载试车发现该电机低速转矩过小(用手都能抱住)。现在我怀疑是电机问题。请知道该情况的同仁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