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怎么把笔记本电脑CPM1A20点编程上传到PLCCPM1A40点上啊

楼主(2010-05-07):
我把欧姆龙PLCCPM1A20点的编程上传到笔记本电脑里,再从笔记本电脑上传到欧姆龙PLCCPM1A 40点上,怎么上传不到的,有什么方法可以上传到的

网友A:
看来是入门的小兄弟,将cpu20转换成cpu40写入即可

网友B:
很容易的
电缆正确 端口正确没什么特殊的了
www.ytleader.cn

楼主:
对:凯撒大帝 关于
看来是入门的小兄弟,将cpu20转换成cpu40写入即可
内容的回复我就是想把欧姆龙PLCCPM1A20编程上传到笔记本电脑再上传到欧姆龙PLCCPM1A 40点,这样就不用编了啊,直接上传到PLCCPM1A 40上但是上传不到

楼主:
对:euro2008 关于
很容易的
电缆正确 端口正确没什么特殊的了
www.ytleader.cn
内容的回复:我用的是USB—CIF02的欧姆龙数据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