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笔记本电脑上传到欧姆龙PLCCPM1A 40点上,怎么上传不到,

楼主(2010-05-07):
我把欧姆龙PLCCPM1A20点的编程上传到笔记本电脑里,再从笔记本电脑上传到欧姆龙PLCCPM1A 40点上,怎么上传不到的,有什么方法可以上传到的

网友A:
联机 从PLC读

www.ytleader.cn

网友B(2010-08-01):
因为型号不同啊,改一下型号就好了,如果是CPM2AH就不用改型号

网友C:
问题没有描述清楚,很难回答!

网友D:
先说清楚问题啊!要不怎么回答!

网友E:
PLC型号不一样当然不能传,改通信的PLC类型啊

网友F:
如果通讯上了的话,改下通信的PLC类型,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G:
那叫下载,不是上传,从PLC到PC再叫上传哦1打开软件,不要建项目,点击自动在线,会自动查找PLC!

网友H(2010-12-30):
从PLC到PC时找不到COM端口是什么原因?

网友I:
你用的是电脑主板上的串行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