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品变频器频率自动增加

楼主(2010-05-07):
两台160千瓦变频器(风机用)先后出现频率自动增加故障  原来使用频率是40HZ左右   出现故障是变频器不定时频率增加   频率加减设置为面板控制   面板线长8米   请教各位   频率自动增加是不是干扰引起的

网友A:
基本可以判断为干扰引起,接地!加磁环等等!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控制方式,是不是电位器不好了换个试试,在一个是干扰,在一个是变频器有问题,我可以修13305336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