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程序中如何对带小数的数值进行运算?

楼主(2010-05-07):
我现在用文本显示器输入带小数的值12.2,给D10,为什么提示不能输入呢?信捷的PLC在运算小数相乘或是相除时,该怎么写程序。

楼主:
我现在要用进行小数的运算,文本设定的小数值传送到D10中,然后经过浮点数除法进行计算,可是怎么D10中不让写入小数呢?程序我该怎么写?

网友A:
要用自由监控来修改小数.

网友B:
 不需要浮点运算功能,文本显示器带有小数功能,名义上是小数,其实仍然是整数,仅不过把一个3位(假定)整数,在显示时中间加了一个小数点,实际上,无论是文本,还是PLC的内部仍然把它当作整数。

以下是204文本中的小数,3位,带1位小数,经过本人测试,完全正常。

网友C:
楼上的可以用,不过算法稍微有点不同

网友A:
整数运算和浮点运算还是不一样的,根据需要来选择

网友B:
通常低档次的PLC都不具备浮点功能,就楼主所述的:“用文本显示器输入带小数的值12.2,给D10”

如果是用204文本,可以将122(3位整数)传送到D10,然后在文本中设定数字位数为3位,1位小数。

网友D(2011-10-1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如果要用浮点运算的话

网友E:
在数据输入的时候数据类型只要选择浮点数就可以了。

网友F(2011-12-05):
浮点运算较慢,我验证过,前人写的是浮点运算,1500步,要200ms;我改用整数,3500步,计算更多,只要12ms;

结论:如无特殊精密运算采用整数运算

网友G:
这个您可以直接到公司的官网上下载最新的手册,里面的第十三章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H:
信捷的PLC 无法在程序里直接监控浮点数,也就是无法选择监控浮点数,监控浮点数需要在自由监控表格里查看,很是麻烦